pic单片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1-06-05):
用的是9V的碱性电池供电,电路图如上,带两个直流电机,两个直流电机都工作是230MA电流   但是要是两个电机一直工作10分钟的话,电池就没电了。电压就会下降,就只能带动一个电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电池的问题 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神马是安培/小时?
搞清楚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但是一般的9V碱性电池的电量是多少啊! 理论上就是300mah  也应该可以用1小时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但是一般的9V碱性电池的电量是多少啊! 理论上就是300mah  也应该可以用1小时啊!
引用 楼主:

请自行查阅电池的规格书确定电量是多少。

另外,实际使用的电量只能达到标称电量的80%左右吧。

再另外,带马达的话,如果电压跌落的比较厉害的话,则一样带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的电路图 是没问题吗? 我怕电路上存在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我的电路图 是没问题吗? 我怕电路上存在问题!
引用 楼主:

【1】想知道有没有问题,自己测整机电流就可以了。
【2】9V电池是叠层电池,不是为这么大的放电电流而设计的东西。

网友C:
最后忘了说了,电池的容量和放电条件有粉大的关系,对这种小容量电池,放电电流太大,电池内部根本来不及反应完全就报废了。放出的容量会远小于额定值!!!!

网友D:
学习了,实践检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