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与要求不符,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2011-06-05):
准备做一个电源,但是电路中要求的变压器在电子市场中又找不到匹配的,遇到这种情况通常要怎么处理啊?
选择输出电压小的然后升压?

别说自己做一个哈:dizzy:

网友A:
可以定制变压器,或者采用输出电压稍高一些的,降压容易升压难。

楼主:
但是功率有点大,降压也不容易啊:Q

网友B:
降压应该比你升压简单些!

网友C:
自己绕一个:lol

网友D:
买个接近的,功率差不多的,回来自己拆掉几圈线,就OK了,
既然你定做都不愿费这个钱,估计量不大,自己动手改吧。
不过有些厂家是愿意给你定制的,且是免费的,看你怎么忽悠供应商,嘎嘎!

网友E:
看你想干嘛了,真要是电源上的工频变压器,后面是DC-DC的话,你就根本不用纠结了。

网友F:
让厂家给你试做几个嘛

网友G:
支持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