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1024问题

楼主(2011-06-06):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上来就索要程序  应该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最好说说你是怎么思考的  和大家一块来分析下

网友B(2011-07-08):
A0 被做为最高位的地址了

网友C:
估计你是用了short的变量做循环控制引起的.8位单片机的int 实际上是16位的short哦.

http://www.armlinux.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