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11-06-06):
IO做输出,接电阻控制LED,做输入接按键检测。
其中LED_a ---- led_dp通过470限流电阻接入单片机IO口,控制LED
S1 ---- S8和keycom1(接IO),无上拉(后来加上10K上拉)检测按键。

使用方法,定时中断,切换刷新LED和检测按键。
问题,检测按键过程中按键按下S1,LED1微亮,松开LED1灭
                                          S2,LED2微亮,松开LED2灭
                                           S3,LED3微亮,松开LED3灭

..........................................S8,LED8微亮,松开LED8灭

即按键按下的时候关联了LED,我认为软件调整时序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请问一定要调整硬件吗?软件怎么处理?

上图:

网友A:
应该要检测的吧,,有点深奥 期待高手

网友B:
占空比的问题就不讨论了,那是跟亮度有关的,也是挺重要的。

不知道,你的IO是否有控制输入输出寄存器?如果你的没有,那么好像不能解决,反正我是不会。

如果有的话,挺简单的,扫描键盘时,设IO为输入,扫描LED时,设IO为输出。

楼主:
IO有方向控制寄存器。
我也认为很简单。

我也是控制方向,思考几次,认为没有问题,但还是微亮,目的是按键和LED不关联

网友C:
驱动LED和监测键盘输入时,LZ把IO口分别设置为什么工作方式?

楼主:
LED  输出
按键  输入

LED微亮说明有一个短暂的LED导通时间

网友D:
把网络标号去了,用线连起来估计就清楚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按下按键时电流从按键构成的回路流过呢?从VDD→LEDCOM1→LED1→led_a→S1→D1→KEYCOM1。
这正好能形成回路,我也不敢肯定,供LZ参考下

楼主:
KEYCOM1检测过按键后立即置一

网友C:
9# 我是土匪 厄。。这么诡异,IO输入时是何种输出方式?

网友C:
9# 我是土匪 打错了,是何种输入方式,浮空吗?

网友D:
检测按键时,先使LEDCOM为截止,然后再给KEYCOM置低,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12# yjhon 如何使LEDCOM截止呢?

楼主:
检测按键时,先使LEDCOM为截止,然后再给KEYCOM置低,应该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这样做了,还会闪烁一下

楼主:
9# 我是土匪 打错了,是何种输入方式,浮空吗?
引用 网友C:

开始没上啦,后来加10K上啦问题依旧

楼主:
极微弱的灯光

网友C:
额。。。等高手解答

网友D:
难道说你的三极管没有完全截止?:dizzy:

网友C:
19# yjhon 我就是在想他是怎么截止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