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06-06):
若设计一个cpu+某一电路模块(此模块功能假设是控温功能,或者其他执行元件功能)
cpu控制此模块何时工作。

问题:cpu一般有哪些种方法可以起到控制此模块的作用呢?
1、cpu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加在该模块的供电电源线路上,cpu可以通过切断电源来控制模块是否工作。
2、还有哪种方法呢

能否简单描述下?
而且这些种方法优缺点或者应用场合。

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是模块有控制接口,比如GPIO控制模块是否工作,比如UART控制更复杂的参数设置。

网友B:
1、这是一种方法。
2、很多受控模块设计有使能端,根据使能端电平来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工作。某些甚至有地址/数据/控制总线,可以与CPU交换数据,接受指令等等。实际上,使能端就是没有数据总线也没有地址总线,仅一条控制线的特例。

楼主:
哦,嗯,那种成熟模块一般都是有使能端,或者数据地址线之类的。
问题是 该模块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电路(我在这里称之为模块),可我却不知道怎么控制此电路工作,
只是知道通过切继电器控制电源的方法,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好像比较粗糙鲁莽啊。
想来想去都不知道如何在电路中加上控制端之类的。

网友B:
“该模块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电路(我在这里称之为模块),可我却不知道怎么控制此电路工作”
我也不知道,除非你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就比如 下面这个电路 左侧四路输入是传感器过来的比较微弱的信号。
右侧是输出,比如输出到AD
这样的电路 控制端加在哪里呢, 用模拟开关加在左侧输入这里?适合微弱信号吗。

用继电器切电源更好?

楼主:
6楼那个图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我实际的电路如下形式,实际图现在没在这个电脑上,我先描述下。
方框1:对传感器信号差分放大
方框2:是一个运放和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进行类似PID控制
方框3:是一个运放+mos管组成那种典型的压控恒流源,输出给负载(负载就放在mos管D极)

负载上有传感器(也就是方框1的传感器),这样就形成个闭环路。

我现在只知道用继电器切断电源,此电路不工作;
cpu有没有其他办法控制此电路呢? 在什么地方加控制端呢?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似乎只能控制电源,包括传感器电源。
不过,即使是控制电源,也是用双极型管或者MOS管为好,继电器体积大,寿命短。

网友C:
lz可以控制信号的通断(加模拟开关),也可以控制电源的通断

网友D:
像温度控制这种东西,你用继电器控制一般都不能控制的很准,如果要实现模糊算法,最好还是用可控硅来做

楼主:
我不是通过继电器开关来控制温度。
而只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源,一旦电源接通后,后面电路负责温度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