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1-06-06):
如下图:

放大器选取LM324,左边为模拟量信号,右端AI为ARM芯片A/D引脚,求放大倍数,谢谢。

网友A:
根本不能工作的放大器。
正反馈,运放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不可能处于线性状态。

楼主:
2# maychang 大虾能不能帮忙设计个简单的正相放大电路,要求放大倍数可调,写论文要用,平时没有好好学,谢谢你了!最好把放大倍数也写出来,谢谢啦。

楼主:
2# maychang 放大倍数为4~8倍,急用,谢谢谢谢~

网友A:
1、运放两输入端调换。
2、R21左端接地,J2去掉。
3、信号从R25下端输入,GND去掉,R25改10k欧。
4、VR1改75k或100k(应该用65k,但没有此值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
放大倍数表达式是什么呢:AO=?AI   (把右边的AI改成AO,左端为AI)

网友A:
((VR1+R20)/R21)+1

网友A:
你的老师应该让你重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的对。
大二时学过模电,后来一直做嵌入式linux软件开发,没怎么弄过模拟电子,毕业设计又偏偏赶上硬件设计

网友B:
虚短,虚断,负反馈

网友C:
maychang,你不是在答疑解惑,这是在害人。
不光害了他,还害了用人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why,他给我讲的是错的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why,他给我讲的是错的吗?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没错,楼上的意思是建议你应该仔细去看看模电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真的很浅~

网友E:
不用看模电了,linux工资高啊:lol

楼主:
呵呵。
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来我是比较喜欢做linux嵌入式开发的,去年找工作还是图稳定签了个研究所,没签私企外企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哪的研究所。。。
话说我也在研究所。。。。。。

楼主:
17# cecwxf 中电某所

网友G:
路过,中电研究所,有钱途.

网友H:
不能放大

网友I:
这个电路有问题,不能放大模拟信号。

网友B:
LZ进你们研究所没模电要求吗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图:

放大倍数为:

这次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电这些所主要看学校专业论文和人,面试时没怎么问技术,一直聊天了。

但是去工作后肯定会用到模电数字信号什么的,等答辩完了得好好补功课

网友F:
回复 楼主:
汗。。。我也在中电某所。。
北京的  你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是工作 还是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