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解答我的思维误区(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11-06-06):
我用UC3842搭了一个单端反激隔离的开关电源,输入12-24V,输出为5V,2A,反馈用PC817和TL431配合,我想问一个问题:当输出功率不同时,即当负载不同时,占空比也就不同,反馈端的反馈过来的光耦的电流值也就不同,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但从输出端考虑,输出是稳定的5V,说明光耦在负载不同时的反馈电流应该是相同的,这样二者是不是矛盾,我走进了哪个误区?请老师们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变化时,输出端不可能保持准确的5V,而是有一点变化的。
正是因为输出电压有一点变化,占空比才会变化。
但只要输出电压变化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那就是允许的,可以说输出是稳定的。实际上,输出电流变化到额定值的一半,输出电压变化大约千分之一甚至不到万分之一。

楼主:
负载变化时,输出端不可能保持准确的5V,而是有一点变化的。
正是因为输出电压有一点变化,占空比才会变化。
但只要输出电压变化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那就是允许的,可以说输出是稳定的。实际上,输出电流变化到额定 ...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样我就不再纠结了

网友A:
进一步说,任何稳定电源就是一个反馈放大器,其输入是基准电压源或者基准电流源。
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变化时靠反馈将其稳定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B:
应该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负载变化引起光耦电流变化,从而影响占空比,这些是单对某一时刻来说的。
  反馈使得输出短暂变化再恢复,是稳定了
  这个过程很短,从整个过程来看就是稳定的

网友C:
静态工作点  啊

放大器在不同负载时输出的电压(控制占空比的)不一样

网友D(2011-10-03):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70270
9&ptid=240653]1# flttxlj

楼主,可否探讨一下uc3842的电路的反馈部分,我最近也比较纠结。

网友C:
静态工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