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到底是3.3V还是5V的

楼主(2011-06-06):
问一个小白的问题
想买块12864整整
但是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蓝屏 带背光的lcd
一种3.3一种是5V  这两种是否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所用的单片机是5V的话是不是必须要用5V的那种 FPGA的话只能用3。3的那种12864液晶

网友A:
是3.3V到5V之间,5V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单片机是 5V的你可以分压给12864啊!
呵呵!

网友C:
要看主芯片是什么,各家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做51单片机的用5V的 FPGA的是不是应该要用3.3V的呀  要知道一般FPGA的大概都是3V左右供电的

网友C:
我是说液晶的主控芯片,不是说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