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请做视频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6-06):
这几个概念不是很清楚,composite video ,s-video,以及component video,这三个分别是指什么,请高手解释下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啊,指复合视频信号,Y-C视频信号和Y Pb Pr视频信号。复合视频信号是指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以及色载波等搞到一起的信号,Y-C信号是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分离的信号,Y Pb Pr视频信号是亮度和两个色度信号分开的信号,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

网友B(2011-08-22):
Y Pb Pr视频信号就是数字电视采用高清的 720P 或1080P 逐行扫描的信号

复合视频信号是隔行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