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风扇的那根彩线输出的是高低电平还是脉冲信号?

楼主(2011-06-06):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最好有分析过程!谢谢

楼主:
问题怎么变成这样了???重新再问一遍!
我老师让我在正极(红线)和彩线之间接了一个电阻,上电以后,测量风扇转时和用手阻止风扇转时电阻两端电压,结论是转时,短路;不转时,12v(风扇接的是12v)。请问,这根彩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谢
最好有分析过程!谢谢

楼主:
应该是断路,不是短路,谢谢大家!

网友A:
测电压哪有什么短路断路一说,楼主好好描述你的问题,要正确及完整。

网友B:
开关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的时候是低电平,不转的时候是高电平(12V)

楼主:
开关信号。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