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封装有无保护电路

楼主(2011-06-06):
刚拆了一个太阳能充电器,找到了一个锂电池,里面好像有一个电路板,我现在想用USB线直接为它充电,不知道有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A:
啊,会不会爆炸?

网友B:
这样很危险,最好不要尝试

网友C:
就别接电脑的USB,电脑炸了可好玩了。

楼主:
已经充了十几分钟,电池没发热,现在拔下来了

网友C:
充电电流小没有充进去吧?

网友D:
你先看一下太阳能充电器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没有标识

网友D:
你数一下太阳能板上面一共有多少片串联在一起,一片是0.5V,如是8片就是4V,10片就是5V,USB线输出电压一般是5V/300~500MA,而锂电池里德电路板是起一个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载保护的,那个线路板最好保留

网友E:
是的,USB线接在太阳能充电线IN5619的后面,重新串一个IN4007的对正极的充电线,因为5819是锗管,压降为0.26V,额定电流1A,常规上5819使用在太阳能灯具上的最多使其降低太阳能的成本,而一般小功率充电器锂电充电器上都用整流二极管4007(硅管),其压降为0.66V,额定电流为1A

网友D:
对,这样接在锂电上,还有保护电路,也不会爆炸

楼主:
知道了,多谢

网友F:
5819是肖特基管吧?

网友G(2011-07-28):
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多人就是这么死的。

楼主:
楼上瞎说啥呢

网友G:
谁瞎说了,锂电池过充会爆炸的你知道吗?一个小电池可以把很厚的防暴玻璃炸破,你见过没?你可以让UL实验室的工程师发几张电池充电爆炸的照片给你,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网友H:
这么恐怖

网友G:
是的呀,这些我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我还见过PACK自燃,但是我离那个PACK不到2米远。
你们可以问问台湾最大的PACK厂,他们前几年LEARNING时起火的样子是怎么样的。还可以问问飞毛腿,他们当年电池起火爆炸,消防队都不敢进去。大家都要小心点的。

网友I:
这都是啥原因呢。。。

网友G:
过充,爆炸。短路,漏液,起火。原因不一。说这些就是要说明:锂电不是那么简单的,使用时要小心。充电不能乱来的,要出事的。再举一例,TI的赵博士在美国实验室里没注意充炸了一个电池,弄得保安和警察都来了,这是他亲口说的,连专家们都不敢乱来,外行们更要小心。
LZ说用USB线充电,USB输出是5V的,在手机和其他产品里,USB是输入CHARGER IC的,输出4.2V等。如果不清楚电池状态,PACK里没有过压保护,拿5V直接给电池充,爆炸是早晚的事。

网友J:
看看这个板子上的芯片,再查芯片的资料,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I:
弄得我好害怕啊。。

网友G:
锂电保护芯片都很小的,上面一般都是代码不是型号,不熟悉的,不一定知道。

楼主:
楼上是专家,鉴定完毕,呵呵

网友K:
感觉好恐怖

网友L(2011-09-27):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