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操作系统在单片机上是怎么跑起来

楼主(2011-06-06):
:loveliness:学完了51单片机,想学学嵌入式操作系统,但是对这个操作系统这个概念不是恨透,希望有人能详细的解答一下整个操作系统在单片机上是怎么跑起来,最好是从通电那一刻开始讲起。先让我有个大体的方向就行。谢谢了

楼主:
想在看书之前,有个大体的把握,不至于看的时候稀里糊涂,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Linux系统是通过Bootloader引导启动的。一上电,就要执行Bootloader来初始化系统。

系统加电或复位后,所有CPU都会从某个地址开始执行,这是由处理器设计决定的。比如,X86的复位向量在高地址端,ARM处理器在复位时从地址0x00000000取第一条指令。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板都要把板上ROM或Flash映射到这个地址。因此,必须把Bootloader程序存储在相应的Flash位置。系统加电后,CPU将首先执行它。

主机和目标机之间一般有串口可以连接,Bootloader软件通常会通过串口来输入输出。例如:输出出错或者执行结果信息到串口终端,从串口终端读取用户控制命令等。

参考: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5e4bda17c6ae90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