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网友发帖,大家来帮忙,H桥电机驱动。

楼主(2011-06-06):
版主:
       您好!
       前段时间忙别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先放了一下,今天好不容易有空,就把问题又整理了一下,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谢谢。问题描述如下:

       问题1:本来直流马达(DC12V)是并联一个小电容(无极性)C1(100nF)的,但是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当焊上C1时,马达只在起动的那个方向运转正常,当控制信号IN状态改变时,马达反转,但是马达此时转动速度很慢,且马达发烫,用万用表量一下马达两端电压,只有4.6V,去掉电容C1后,马达运行正常,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C1到底有没有必要加?有什么作用呢?

      问题2:去掉C1(无极性)后,马达运行正常,但是偶尔会有三极管T2烧坏问题,查了一下2SC2672的资料,觉得没什么问题,请问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导致T2击穿呢?

注1:24V风门电机驱动电路是没有问题(前人做的),正反转都正常,也不烧三极管;客户要求做一个12V的,于是在24V系统上改了一下,也就是现在的电路,问题如上所述。
注2:前几天把电机两端的电容改为510K电阻,老化几天都没坏,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电机两端波形时,其中一个线路板连续再次烧二极管,不知道该怎么改进了

楼主:
这个电容应该是灭换向器火花噪音的,大家先仔细看看这个H桥的设计对不对。

网友A:
如果没猜错的话,电机电压降了一半,但功率还相同,那么电流加倍,还照搬原来的参数,T1,T2由原来的饱合进入线性区,输出阻抗很大,运转有气无力所至,至于正转正常反转慢,乃负荷不同也!马达这个东西怪吧,堵转了电流大,不发热反而不正常了,T2扛不住就挂掉了,把R5,R6改成2K左右就能搞定。右边那三道杠是啥?

楼主:
不知道,估计是个啥电刷之类。这个H桥咋都是NPN管呢?

网友B:
版主说的对,"三道杠"电刷的轨迹,因为外围三个接口已经定义好,只有一个控制信号,而且公司也有现成的电路,所以就在以前的基础上稍微改了一下。昨天请教了一下老总,问题有点进展,今天在验证好后,发给大家分享。

网友C:
参考下我这个吧

网友D:
R5、R6 的值太大了点

网友B:
今天做了验证,减小电阻R1、R3的阻值到3.9K,增大ULN2003的驱动电压,不焊电容C1的话,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会烧三极管;焊上电容后,反复改变IN脚的状态的话,电机会出现运转缓慢的现象,两端只有4.6V左右的电压,去掉电容后运转正常。现在的问题在于,电容一定要加上,还不能出现问题1,请各位网友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另:经验证,24V电机驱动电路和12V电机驱动电路一样,两样存在问题1,只是在IN脚状态反复改变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

网友B:
减小R5、R6阻值的话,问题1出现会更频繁

网友B:
3# PowerAnts 但是我将电阻R5、R6改为2K之后,改变IN脚的状态,使电机正反转(RF370),这样问题一出现的频率就更高(未改之前只是偶尔出现)

网友E:
我觉得楼主那个 H桥有问题吧 ,没有自举电路的话,要用NPN和PNP作为半桥啊~~~

网友B:
12# aiyali 这个不是H桥电路,可以看成是通过两个回路来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A:
T1,T2换大号点的罢,电流翻倍,先查电流开关...

楼主:
12# aiyali 这个不是H桥电路,可以看成是通过两个回路来实现正反转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H桥的作用,你的上半桥三极管机型反了,管压降大,发热,所以容易遭。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常运转时,管压降不大的,这个我测过的,现在问题就是反复正反转时,会出现问题1

楼主:
所以楼主说的压降不大我不相信呢,坐等楼主数据。

网友B:
回复 网友E:
aiyali说的对,这个电路有问题,两个三极管应该是P管才对。
这个负载接在发射极,如果发射极电压与基极之间的压差不够的话,三极管就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三极管必然烫。
但是这个电路在IN信号变化缓慢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在IN变化很快的情况下,ULN2003的2脚信号就会有很多杂波,使的问题1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目前的改进方法只能先在R2两端并一个0.47uF的电容,使电路勉强工作,持续改进好后再发图。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主,您好!今天下午我特意测了一下压降,大部分情况下为0.3V,但是当问题1发生时,就有5V左右的压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面是12V马达驱动的改进电路(还未验证),请各位指正一下,多谢

楼主:
R5、R6应该接在8550基极和2003输出之间,要不咋限流。

网友B:
22# NE5532 今天晚上把这个电路搭了一下,电机能正常运转,但是ULN2003 烫的厉害,正在找原因呢,多谢版主指点。

楼主:
看下电机电流多少,2003只有500mA的驱动能力哈。

楼主:
另外注意想一下换向时候应该怎么做。

网友B:
今晚测了一下,电流一下子就升到了800mA,2003烫的不敢碰,先做个电路仿真一下,明天抽空再调试。
换向的时候,信号交变基本上是同步的,用示波器测过了,谢谢版主指点。

楼主:
800mA,不要说2003,8550都小了,至少要上2A的管子。换向要等反激电动势过了才能换,或者使用“刹车”策略

网友B:
下面是最新确定的图纸,还在做实验验证。伺服电机堵转时最大的电流最多400mA,800mA应该是短路了,另外由于有反向二极管的保护,换向时反向电压最大就到电源,用示波器看过了,谢谢NE5532的帮助!

楼主:
2k电阻按经验来看大了,注意看下8550的饱和条件,Ic/Ib是10倍哟。

网友B:
这个值是参考《晶体管放大电路设计》计算出来的,电机堵转电流等于400mA,Ib=400/85=4.7mA,取真实取应在7.05mA--9.4mA,实际电路电流为(12-0.7)/2=5.65mA,版主英明啊,当时也是这么算的,不知道怎么就错了,谢谢版主

网友F: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知道的主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