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车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1-06-06):
就是一个红外循迹小车,我这样计划的:系统采用9V锂电池供电,单片机电源:9V经7805输出5V(数字5V),电机用L298N驱动,下面附上298的电机驱动图(我的是直流电机,额压3V-9V),其中298的VS=9V直接接到9V锂电池,另外9V锂电池经LM2576-5.0输出5V(模拟5V)给298的VSS。不知道我上面的电路规划对不?请前辈们纠正下,还有7805的“地”与298的“地“,以及,2576的”地“,这三个地可以接在一起吗?   还是298的”地“与2576的”地”接一起,然后用磁珠或电感连接7805的“地”,最终接到锂电池的负极。
下面附上图:

楼主:
另外补充下,我的板子是自己用洞洞板焊接的,用的焊锡走线。散热架在测试时拆下来了。这是我以前的一块板子。

楼主:
已经有思路了,焊完测试看可以不。。。

网友A:
模拟5V应该采用7805,数字5V无所谓,地要单点汇接在一起,尽量接近电池的负极,模拟和数字地分开走线。

楼主:
4# chunyang 哦  谢谢前辈提醒了   我今天就是没有分开走线  干扰比较大

楼主:
4# chunyang 另外  再请教下前辈   您看我这样可行不:9V经2576输出5V给单片机电源与电机驱动芯片298的VSS,还有传感器(包括比较器供电),电机直接接到该9V电源    我用一节9V双鹿的锂电池供电。我电池未加欠压保护电路,因为是还是学生,没那么高的要求。
再补充下:我这电路里面数字地是不是指单片机地与298的VSS对应的地 而模拟地就是传感器与393比较器以及298的地呢?

网友A:
单电源供电可以,但如果模拟部份比较敏感的话需要小心应对,电源纹波不能影响到有用的小信号,电池可以不加欠压保护,自己注意点就是,不要使电池过放电。

楼主:
再补充下:我这电路里面数字地是不是指单片机地与298的VSS对应的地 而模拟地就是传感器与393比较器以及298的地呢?
请前辈再指点下。

楼主:
7# chunyang 再补充下:我这电路里面数字地是不是指单片机地与298的VSS对应的地 而模拟地就是传感器与393比较器以及298的地呢?
请前辈再指点下。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并非所有传感器都是微小信号的,看到你用比较器,很可能不需要多么精密,那样的话,单组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10# chunyang 哦  就是红外循迹传感器   比较器当数模转换用吧

楼主:
弄了几天,小结一下,总体来说。
1、之前实验的失败,主要是“地”的问题,我直接将这块小板的所有地线接一起了,我测试时,把手放在板子上的任何地方,电机都会转动,但不放,就不会转了。这应该是”地“的影响,具体怎么影响的还请前辈们可以解释下。
2、最终选择方案:9V锂电池直接给298的VS脚,9V另一路过LM2576-5.0后输出5V给电机驱动芯片298的VSS脚+单片机VCC脚+红外传感器VCC+LM393比较器的VCC脚。
3、”地“。GND1:单片机GND、红外传感器模块的GND、393的GND接一起,为GND1。GND2:298的GND、298的SENSE A与SENSE B脚接GND2、298的VS的0.1uf滤波电容和VSS的0.1uf滤波电容、直流电机的下面4个续流二极管GND2。最终按chunyang前辈说的,2个”地“尽量在靠近电池负极的地方汇集一点到电池负极。
这个小电路折腾几天了,看到以前的前辈们发的一些帖子,有人都烧片了,幸运的是我还没遇到,呵呵。今天是端午节,挺感激chunyang前辈的耐心指导的。明天重新焊接一块板子再次测试下。

楼主:
附上几张用的图,希望前辈们检查下有什么错误没。

网友A:
比较器的参考端上要并个小电容,以免电源波动的影响,开关电源的布板非常讲究不适合用万用板焊接,有关信息可以去我的blog看,楼主的应用最好采用线性电源供电,地线的焊接连线要尽量粗,电源去耦也要加在合适的位置上。

楼主:
14# chunyang 但是我的这个小项目中,用到5V的地方较多,如果用1片7805输出5V,电流可能会很大,发热可能很大,之前想到多用几片7805输出5V给这些5V的VCC脚,不知道9V的锂电池(双鹿牌 9V 6F22)可否有那么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
恩  前辈对比较器的建议我会采纳   另外  我有个疑问  前辈说的”电源去耦也要加在合适的位置上“是不是指从线性稳压输出级经过一次去耦,然后从这点输出给下面各级5V,而且在每块IC的VCC端要加入104去耦电容呢?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B:
强悍呀,2点多都没睡觉

网友C:
注意身体

楼主:
18# acute1110 呵呵  谢谢前辈的提醒了  会注意的:)

网友D(2011-07-29):
你们好,这个我还是不明白,我出现问题了,怎么解决呢?“1、之前实验的失败,主要是“地”的问题,我直接将这块小板的所有地线接一起了,我测试时,把手放在板子上的任何地方,电机都会转动,但不放,就不会转了。这应该是”地“的影响,具体怎么影响的还请前辈们可以解释下。

网友E:
等楼主 实验 成果!

网友F(2012-04-03):
在单片机和298之间加上一个光耦,L298会干扰单片机工作

网友G:
你们太牛了,我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