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波形会变粗

楼主(2011-06-06):
做电路实验时,输出的波形会变得很粗,不知道为什么,谁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接地不好。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探头(包括接地夹和引线)感应到了当地大功率无线设备(如广播电台)的信号。

网友C:
信号干扰

网友D:
是不是接地不良啊

楼主:
哦,不是你们想的,是直接接输入信号就没问题,接输出信号就会变粗,而且还会抖,为什么啊,求助,谢谢

网友E:
可能输出信号的噪声很大,抖动话可能是示波器的扫描频率、扫描电平没有调好

楼主:
请问噪声是从哪来的呢,抖动是在波形上抖动,就是正弦波不稳定,不会出现看到两组波形

网友F:
波形会变得很粗说明输出的波形不一致,仔细看看有没有被别的低频信号调制,或者有没有高频寄生振荡

网友G:
做电路实验时,输出的波形会变得很粗

我猜想LZ使用的是数字示波器,把50Hz工频干扰显示成高频噪声了.
若是这样,那都是国产**惹的祸.

网友G:
用模拟示波器比对看看一目了然了.

网友H:
我也有类似烦恼。
模拟的看起来很细很漂亮,数字就变得粗多了....

网友I:
信号变粗一般都是引入了噪声 一般可能是布线导致的  特别是到高频的时候

网友J:
如果你说的电路实验是指pcb板焊接后的实验话,那么信号变粗就是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