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 求一段PIC12F609 GP2脉宽累加输出的C程序

楼主(2011-06-06):
如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孤陋寡闻了,从没听说过‘脉宽累加输出’这个名词。

你是否是想实现脉冲宽度不断加大的那种效果!?

网友B:
占空比连续的变大和变小?

楼主:
是的, 二楼和三楼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 不大会表达。

网友A:
那有什么好弄得?

先去搞懂什么叫着PWM,然后尝试着用带PWM模块的MCU写一个固定占空比的PWM驱动程序,然后你就明白如何控制PWM的占空比了。

弄明白上面的后,如何用软件定时器模拟一个PWM也就自然懂了。

网友C:
12F609没有PWM模块:lol没那么简单咯

网友A:
12F609没有PWM模块:lol没那么简单咯
引用 网友C:

软件模拟一个PWM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