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问题

楼主(2011-06-07):
想请教两个RS485问题.
1. 不同的RS485芯片之间通讯会存在匹配问题吗. 比如不同牌子的RS485芯片一起通讯. 是否会存在异常?
2. RS485通讯时候, 是否一定需要接地线?

网友A:
1、这得看这些不同牌子的通讯芯片参数是不是一样,比如你的电路高电平是多少,低电平是多少,如果你的这些芯片的高低电平的定义满足你的电路那就没问题!
2、接地效果会好一点,不接也不耽误使用!

网友B:
按我的理解,不同485芯片之间是可以通讯的!不认产品与产品之间不就不能通讯了嘛!485芯片只是将两个设备连接起来的通道而已,要进行通讯是需要通讯协议的!只有协议对了,地址对了,波特率对了才能正常通讯!
485是两根传输线!另外不需要地线进行连接!两个设备各自接地即可

网友C:
关键在于协议,波特率。
线应该采用双绞线。

楼主:
我的波特率是250kbps.  这么快的频率, RS485最远传输距离能达多少?

网友D:
要看什么线;P

网友E:
赞同4楼,速率相同的485芯片应该可以互通,250k是比较高的速率了.
传输距离跟电缆、环境噪声、布线方式都有关,速率越高,距离越近。

网友F:
250K不是所有485接口片都能可靠工作的,电缆和网络拓扑、电路设计等也有讲究。

网友G:
485传输距离有几公里?

网友H:
485芯片应该可以互通

网友I:
5# coke 250Kbps的速率,点对点通信,不低于600米!
推荐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型号规格:
1.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2.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I:
9.6Kbps的通信速率,采用上述电缆,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1800米!

网友J(2013-01-30):
引用 楼主:
我的波特率是250kbps.  这么快的频率, RS485最远传输距离能达多少?

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