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请大侠解惑。
使用STM32F103R,使用3.4的库文件,HSI使用正常,
HSE设置成72MHZ也正常。

但是在相同情况下,用STM32F105R,程序不变,
启动文件设置成CL的,也是3.4的库,连和103同样一个晶振,
使用HSI没问题。但是在system_stm32f10x.c中打开72MHZ
(去掉前面注释符)。使用printf就出现的全是乱码.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你晶振是8M的,105默认的晶振是25M的,你要么改为25M晶振,要么改初始化文件,

楼主:
2# xiaoniu341 我吐血,是这个原因啊,请教下在什么位置改?找不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