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上图VCC-SUN 和 运放的工作电压是接到一起去的。大概为24V
VCC_GND 和 运放的地没有电流回路。
上图设计的是R57两端的电压 减法器。
实际测量发现 输出的电压AD0 不等于 R57两端的电压,大概相差0.24V左右
且AD0+0.24 约等于  R57两端的电压
请问大侠,这是为何啊?

网友A:
请问你的R57上的电压是算出来的还是量出来的

网友B:
电阻精度 不匹配?

楼主:
测量出来的

网友C:
为啥一定要用差分放大器?有单端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电阻分压进ADC就可以了。
哦,看错了,LZ说不共地,只能用差分放大了。

网友E:
把接运放的4个100K的电阻换成10K的看看。

网友D:
理论分析,R57上的电压等于AD0电压。
是否测量有误?
还是AD0有上拉电阻?把AD0后面的电路去掉看看。

网友F:
R53上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