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湾产的电源芯片品牌有哪些?

楼主(2011-06-07):
DC/DC、LDO之类的电源芯片。
我目前只知道一些很大的品牌,比如:TI、LINEAR、MICREL、NATIONAL等,这些大品牌的价格都比较贵,其他小品牌(台湾的或大陆的)就很少了解或用到了,烦请各位大虾能推荐一些,谢谢~

网友A:
Ricktek   ANPEC  等等

网友B:
网上搜,一大把。你要吗?我也有

网友C:
目前国内作DC/DC LDO 确实一大把,也不好细说,楼主好好搜搜,找个合适的1-2家不难,价格都是很便宜的。况且质量也还行。我用过贝领,和这家的,呵呵有广告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