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含台湾产)的电源芯片品牌有哪些?

楼主(2011-06-07):
DC/DC、LDO之类的电源芯片。
我目前只知道一些很大的品牌,比如:TI、LINEAR、MICREL、NATIONAL等,这些大品牌的价格都比较贵,其他国产(含台湾产)的小品牌就很少了解或用到了,烦请各位大虾能推荐一些,谢谢~

网友A:
光宝可能也做。

国内芯朋、展讯等等都做吧。

网友B:
这种太多了,现在国产的还行吧

网友C(2014-06-11):
台湾地区前7家电源IC供应商包括立锜、富鼎先进、茂达、安茂微电子、致新、沛亨与崇贸等

网友D:
茂达的常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光宝可能也做。

国内芯朋、展讯等等都做吧。

展讯应该没有。

还有个赛芯微,不过它的输入不是宽电压的。

网友F:
矽力杰、上海贝岭、芯鹏微、圣邦微等都是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