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上负载后电源质量变差电路图, 放大器

楼主(2011-06-07):
问题如下:
我使用的电源芯片是LM2576,使用的是官方的电路图,在附件中给出了原理图和PCB截图。
我的电源板提供的24转12V,24转5V的电源供给后面的模块,其中12v电源是供给后端的微波组件和后端的一个放大器。
放大器输出的是锯齿波,要求具有很好的线性度,微波组件是买的,其功能是输出有前面的放大器提供的锯齿波调制的射频信号
当我单独给放大器供电时电源的纹波以及放大器的输出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当我接上微波组件之后电源的质量变差,有一个周期是780us的杂波,同时放大器输出的锯齿波的线性度也变差了。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哪?这属于什么问题,能否给我提点意见,我主要做软件,对电源不是很熟。
谢谢。

网友A:
但是当我接上微波组件之后电源的质量变差
可以考虑微波组件另外供电,

网友B:
电源干扰

楼主:
我想问的原因是什么?这属于什么造成的?

网友B:
将两组电源隔离开,就是单独供电试验一下

楼主:
5楼 你说的那样确实能够好一些, 但是实际中我没有空间载加一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