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二极管

楼主(2011-06-07):
干啥用的

网友A:
保护用的,。

网友A:
你的图分解成10份出来问。

网友A:
可惜你都分错了。

网友B:
前面两个 稳压管 起保护电路作用,
后面三路 为整流管

网友C:
整个组合就是一个保护线路

网友D:
保护啦噻

楼主:
这一块本来就是串再24V电源负极的,是直流电,咋整流啊

网友E:
为了节省稳压管,并使得三个节点互相不影响就加了三个二极管,
上面四个管子与下面四个作用是一样的,可能是为了在一对失效时另一对也能起作用吧

网友F:
上面组和下面组管一样的,浪费。

楼主:
9楼老师,我看也只有您讲的靠谱,那为啥加了二极管就互不影响了??

网友G:
老师,我看也只有您讲的靠谱,那为啥加了二极管就互不影响了??

网友H:
看不懂,发全一点不行嘛?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保证这三个点相对于GND的电压不大于6.2v+0.7v,至于两套有备用及分流两方面考虑!!猜的!!!

网友J:
就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好好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