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WM8904吗?

楼主(2011-06-07):
我现在用STM32控制WM8904,实现了播放模拟输入的BYPASS的音频,但是无法播放通过ADC  和DAC的音频,郁闷了好几天,不知道哪个寄存器设置错了,现在还在看资料中,有用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二了

网友A:
楼主把具体问题可以贴出来看看,代码之类的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一部分,模拟音频输入经过ADC和DAC可以输出了。但是通过STM32的IIS传输的音频数字信号貌似并没有经过DAC输出。昨天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是虽然ADC表面看来并没有通过IIS的时序来实现,实际上是有很大关系的。STM32必须给上IIS的时序,然后WM8904的ADC和DAC才能启动才能输出音频。各位朋友有用过类似芯片的情指导一二了。

网友B:
STM32的I2S是个残废,不能双工工作,数据线只能分时复用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目前的效果貌似WM8904处于从机的发送模式,但是我想改为接收模式却从DATASHEET上找不到

楼主:
现在如果哪个朋友知道如何设置WM8904的接收和发送模式也成,就差这么一点了,在DATASHEET上找不到

网友B:
我有用WM8974,WM8974处于MASTER模式,STM32使用SPI SLAVE模式与其连接,这样可以支持DMA和双工工作,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现在具体问题是无法让WM8904处于从接收状态

楼主:
他现在处于从发送状态,只要有模拟音频输入他就在ADCDAT端口输出输出给STM32。我不用双工,单工就成

楼主:
兄台知道如何更改他们的状态吗,

网友B:
从接收?什么意思?CODEC只有两种状态,MASTER和SLAVE模式,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发或收音频数据的,只有BCLK和LRCLK的方向区别而已,通过R25寄存器即可修改模式,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贴

楼主:
WM8904跑起来了呵呵

网友C: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1-09-08):
朋友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STM32控制WM8904,STC32的I2S只有一根数据线,而WM8904是2根单向数据线,硬件怎么连接啊,
拜托了,告诉我一下。我QQ:274177930    或者在论坛留下你的联想方式

网友E:
楼主共享一下经验,共享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F(2014-10-13):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WM8974,WM8974处于MASTER模式,STM32使用SPI SLAVE模式与其连接,这样可以支持DMA和双工工作,你具 ...

hi,janeslee:
最近用使用WM8974,但是调了好久没有成功,看到你调试成功,能不能借鉴一下,不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初始化的过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i,janeslee:
最近用使用WM8974,但是调了好久没有成功,看到你调试成功,能不能借鉴一下,不方便的话能不 ...

如果需要双工收发语音数据就不要使用STM32的I2S模式,将其设为SPI从模式,MOSI接8974的ADCDAT,MISO接8974的DACDAT,FRAME接CPU的一个管脚做中断使用,将SPI的收发都配置上DMA。需要收发数据时,允许8974输出BCLK和FRAME并允许FRAME中断,一旦FRAME中断,就关闭中断并允许SPI,后面的收发就由DMA控制了,无需任何干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双工收发语音数据就不要使用STM32的I2S模式,将其设为SPI从模式,MOSI接8974的ADCDAT,MISO接897 ...

是这样的,我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初始化WM8974成为IIS 的master模式,但是一用示波器没看到有bit clk ,或者fram clk,不知是不是寄存器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我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初始化WM8974成为IIS 的master模式,但是一用示波器没看到有bit clk ,或者f ...

8974的主时钟有没输入?

网友F:
@janeslee 嗨,janeslee,现在WM8974已经可以使用,但是有底噪,不知道是不是寄存器的设置没设置好,能不能请教一下你的寄存器的配置,谢谢

网友G(2024-04-15):
最近也在使用wm8904,现在是设置了R22后,其它寄存器就不能访问了,能否指点一下。代码是参照8978更改的,datasheet上说,必须要有MCLK存在,我测试了8978和8904的MCLK的引脚波形,没有波形显示。但是8978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你好,能否参考下工程。我现在用8904,代码是从8978改的。但是当使用外部MCLK时,只能操作R22寄存器。其他寄存器不能访问。我对比了8978和8904板卡的stm32单片机的MCLK输出引脚的波形。两块板卡此引脚的波形感觉都不正常,但是形状基本一样,但是8978正常。我的邮箱1226734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