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级追随之分压扩流疑问

楼主:
如图,AVDD=12v, 实际在电路板上测得Vcom=3.6V,试用射级追随对后端输入阻抗有什么要求?如果这简单按射级追随分压扩流思路计算应该是4.6才对,另外R34起到什么作用?实际去掉电压会略上升一些。
求解释~

网友A(2011-06-07):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些
都看不懂你在问什么

网友B:
基本没听说射极追随这个名词,LZ可能是想说射极跟随吧,这个电路貌似和射机跟随没什么关系,看上去似乎只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了吧。

网友C:
Vcom=3.6V似乎没什么不对的吧?

网友D:
如果不考虑负载效应,电阻分压应该是4.6V左右,再减去个二级管压降,应该是Vcom=4V左右。
但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而是β*Rload(图中就是R34)。所以是β*Rload与R246并联,然后再和R244分压,所以结果会比4V低,得到3.6V应该算正常。
如果在分压电路后加一级运放跟随器缓冲一下,再接三极管跟随,那么不管发射极接什么,Vcom都应该在4.6V-0.6V=4V附近。因为运放跟随的话,输入阻抗相当大,而输出阻抗相当小,即使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关系也不大了。

网友E(2013-01-17):
楼主测量的是静态工作点的电压,设计跟随器主要针对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输入为小信号的情况下的。就是说,在你的静态工作点确保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后,设计跟随器的输出会与输入几乎相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负载效应,电阻分压应该是4.6V左右,再减去个二级管压降,应该是Vcom=4V左右。
但三极管射极跟随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