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fuse

楼主(2011-06-07):
如图,这是TI公司的电池fuel gauge bq20z70-v160评估电路图中使用的fuse,谁能告诉我哪个公司做这东西?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bq20z70-v160.pdf

网友A:
看图说话:
涉嫌温度保险丝
上面两个电阻发热后烤烘下面两个躺着的小∽,
躺着的小∽吃勿消了就爆掉,断开主线

网友B:
看图说话:
涉嫌温度保险丝
上面两个电阻发热后烤烘下面两个躺着的小∽,
躺着的小∽吃勿消了就爆掉,断开主线
引用 网友A: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多谢楼上们的回复。
根据你们的提示,我想,可能没有这样的器件,
可能是一个电路,只是在原理图上表示成了一个器件。
我再找找跟PTC有关的东西看看。

网友C:
从那个7A,F1的标注看,这很可能是一个叫着过载保护器的东西。

具体可见:http://www.kuoyuh.com/breaker/88cn.html

原图纸设计者可能为了更好的表达这个东西的特性,所以画出了一种效果图,其实这个东西内部就是一对双金属片,过热时弹开。

楼主:
多谢楼上给予回复。
我刚才根据你们提供的关键字‘PTC'、‘heating’,再一次进行google,
找到了这么一个器件:
http://www.atcsemitec.co.uk/pdfdocs/d6x.pdf

他的原理就是tyw所说,且封装在一个器件内,非常感谢~

网友C:
多谢楼上给予回复。
我刚才根据你们提供的关键字‘PTC'、‘heating’,再一次进行google,
找到了这么一个器件:
http://www.atcsemitec.co.uk/pdfdocs/d6x.pdf

他的原理就是tyw所说,且封装在一个器件内 ...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刚才在6楼告诉你的:过载保护器

楼主:
应该是那个东西。
8# yewu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