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顶层和底层走一样的线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07):
如题,双面板中,同一网络的两个连接点,在Top和Bottom层走一样的线(形成了环路),是否可以?

PADS Layout中默认是不允许环路,PADS Router在tool-routing中设置下是可以的。

网友A:
就看你的是什么网咯了,像电源,为了增大载流能力,我双面布线,并开窗,打过孔。
你可以在设置下,允许环路布线。

楼主:
普通信号线,两个Connector中的一段,连接线的两端均是孔。
PADS Layout允许环路布线,在哪里设置呢?这个没用过,也一直没找到设置...

网友A:
普通信号线就不需要搞这样的行为了。

楼主:
恩。这个是刚看到的别人做的一块板是这样的,觉得奇怪,想问下。
谢谢 pa2792 了!

网友A:
把这个选择上。

楼主:
这个是Router中的设置吧,我也是用Router才可以走环线的。:)

网友A:
在PADS中,F2可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