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AD,用电阻分压测0-5V能否做到0.1%的精度?

楼主(2011-06-07):
STM32内部AD,用电阻分压测0-5V能否做到0.1%?
搭了个电路,发现STM32的AD跳动有10个数的范围,不晓得是我电路问题,还是STM32的AD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
没有人解答么?

网友A:
你先买到误差为0.1%的电阻再说

网友B:
还得注意阻抗和采样率的

网友C:
STM32内部AD,用电阻分压测0-5V能否做到0.1%?
搭了个电路,发现STM32的AD跳动有10个数的范围,不晓得是我电路问题,还是STM32的AD的问题。。
求解答。。
引用 楼主:

LZ电路的问题。
STM32的AD稳定性是挺好的,在这里搜索可以找到不少相关的帖子。从我自己实测也看到过类似的结果,曾经使用10k电位器分压,保持电位器在同一位置采样50000次,最大最小相差不超过3。

STM32的AD线性也挺好,论坛里也有相关的帖子。
所以用2个0.1%的3k分压电阻(挑选一下),测0-5V能做到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只是随手搭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和分压电阻的精度没啥关系吧。。
即使5%精度的电阻,通过标定也能得到期望的电压吧。
而相反,我到觉得和电阻的温度系数有关。。
这个最主要的应该取决于AD的基准电压的稳定度和AD本身的线性。。
所以我只想问,STM32的AD的线性如何。。

网友D:
实践证明,STM32的AD的线性很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C:

STM32的AD的线性如何。。
引用 楼主:

STM32的AD的线性,看它的data sheet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香主。。

网友E:
实践证明,STM32的AD的线性很好。

香版主所言极是

网友F: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G:
1、3.3V电源的质量。STM32 A/D基准使用芯片电源,这个要处理好
2、A/D输入部分电路pcb要处理好。有用OPA?
3、分压电阻建议用低温漂的。一般赛格买的贴片电阻是100ppm或200ppm的。
    测试可以先用金属膜电阻,温漂较小
4、A/D转换出来的数据需要做处理,比如过采样+平均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