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可执行文件下载到开发板?

楼主(2011-06-07):
各位好!今天编译了一个 hello world 的可执行文件,我想把它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开发板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教程是说可以通过U盘直接烤进去的,但是插入U盘后却没有反应;
还说可以通过网络传送文件,运行# ftp 192.168.1.230,运行后一直显示cannot route the host ,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一般都这么传送文件进开发板的?谢谢

网友A:
用网络 大多数情况可以用nfs

楼主:
能否有人帮我解答下为什么会出现cannot route the host的原因,我对网络知识不太懂,是不是IP地址要怎么修改么?

网友B:
也可以用USB直接下载压   友善的支持supervivi下载

网友B:
另外   LZ可否上传下你说的那份教程呢?   我也在用mini2440  但没看到你说的用网线下载的方法

网友C:
你要保持板子跟PC机在同一个网段之内。。。。

楼主:
回复5楼:教程太大了,不过一般都一样的吧,我把具体章节页数跟你说下,在第七章,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入门,第一节,hello,world!第350页。

楼主:
6# chenxiaomai 我知道,

楼主:
6# chenxiaomai 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在虚拟机中fedora要如何设置网段,于是我在XP下,把所有的连接(包括本地连接,VMware network,宽带连接等)的Internet 协议(TCP/IP)都改成192.168.1.XX,请问只要前3位一致就属于在一个网段了么?还有,在Internet 协议(TCP/IP)这个地方设置对么?

楼主:
4# ycz9999 你好,你说可以用USB直接下载,我之前都是用USB直接下载Linux系统或者文件系统,但是没直接下载可执行文件,如果要下载的话,是按那个字母?而且下载完后放在什么地方?好像教程当中没有提到可以用USB下载,我要下载的可执行文件是hello world,谢谢你!

网友B:
10# cucula 哦 我还在跑裸机   只是下载一些简单的代码到nandflash里面  就你说的那用户手册的第4章第三节即4.4.3   即supervivi的a命令

网友D:
你的板子和你的电脑要处于同一个网络段才行,比如说我的电脑ip是:192.168.0.20,我的板子的ip是192.168.0.23.这样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在你的电脑上ping你的板子,看下能否ping通。ping通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