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光纤方案

楼主(2011-06-07):
CAN总线连接一般都是用双绞线,每个CAN总线节点连到总线上。因特殊环境,请问如果不用双绞线,从板级出去就是光纤,有比较好的方案?光传输是单向,不比电信号。

网友A:
参考光端机设计资料

楼主:
能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吗?稍微看了一下光端机的方案,很复杂,实际CAN总线光纤组网就是解决双绞线上可以同时收、发的问题

网友B:
用光纤照样可以做双向通信,但是需要做一个CAN-SPIDER

网友C:
光纤通讯是双向的,可以做成双纤双向,也可以做成单纤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