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12发热问题..输入16V 输出电流66ms怎么就发烫

楼主(2011-06-07):
用的是L7812

输入16V  输出12V   输出电流66ma

按照功率计算(16-12)*66=0.264W    这功率很大了吗?  摸上去挺烫的..路过的朋友帮忙解释下。  刚测了下  温度大概55度左右..

网友A:
停烫是多烫?关键是温升是多少?

网友B:
一般要加散热器的,看你是哪种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DIP   功耗才这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测了下大概55度左右...这么小的功耗就发烫,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C:
55度如果不加散热片的话我觉得还算正常吧,散热功耗=输入功耗-输出功耗

网友D:
L系列的正常了,TO-92封装的,差不多了

网友E:
55度应该不算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那就正常咯

网友F:
按照功率计算(16-12)*66=0.264W    这功率很大了吗?
***********************
你还没算它的静态功耗,加上静态功耗的话大概0.36W。TO220FP封装的话热阻大概为60度/W,那么温升大概就有22度,如果环境温度有三十多度的话,那7812表面温度也就五十多度了。

网友G:
五十多度很正常,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专业啊..呵呵..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