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PCB

楼主(2011-06-07):
Protel 99 SE在XP系统下打开PCB文件就出现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怎样解决??

网友A:
以前 的版本估计比较的高

网友B:
你的是新电脑,四核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解决方法只能是在虚拟机中安装protel,或者转装AD.

网友C:
你的是新电脑,四核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四核:'(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别幸灾乐祸,你也准备要配新电脑了。

网友D:
四核电脑还装XP系统?

网友E:
用来好多年的四核+XP了,没碰到这问题。

网友F:
把加载的库全部删了,库的名字有中文的改成英文的名字,重启软件,重新加载库

网友G:
既然这么怀旧还用Protel,干脆继续装个WIN98用吧

网友H(2011-10-10):
四核都用了几年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I:
4核都用了几年了,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