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管脚重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我刚学stm32,对于stm32管脚重映射不怎么清楚,希望知道的大侠能给点提示,最后有个源程序,谢谢了

网友A:
不复杂,就是把对应的特殊功能口重新对应到新的引脚上,假设TIM1_CH1默认在PA8引脚上,通过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可以把他重新映射到PE9上,这样原来的PA8就可以用作其他用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映射的IO口是不是任意的?

网友B:
请LZ下载这个文档,看看第9.3节:Alternate function I/O and debug configuration (AFIO),这里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A:
3# 610095871 不是任意的,这个可以在你对应型号的简明数据手册里找到,在“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学到东西了.

网友C(2012-10-22):
文档打不开呢,呵呵
可以这样理解?复用特殊功能口有映射功能,而且映射到那个IO是固定选择,不可随意选择
而且GPIO不可映射,即PA1改为PB1用,不可!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