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问题

楼主(2011-06-07):
(无正文)

楼主:
LED半功率是什么样性质的一个参数呀,请教

网友A:
LED主要参数与特性

网友B:
并不是简单的越大越好或越小越好,而是 要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选择。

比如你是要聚光照很远、还是要尽可能宽的方向能看到它?要求不同选择也肯定是明显不同的。

网友C:
特性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