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转485然后再转232 的疑惑

楼主:
我这里有两个232-485转换器(自己做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有多个设备是232接口,想组成485网络后在连接到电脑,以实现联机工作。
实施过程中,只接一个设备,并将此设备的信号转成485信号,然后电脑端在接一个485转232接口。
测试过程中发现通不上信。
电脑端的转换器我是偷的电脑串口的电,但在设备端的转换器,我是直接取设备的5v电源。
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2011-06-07):
1号转接板的电源是直接将设备的5V电并在在D3稳压管上的。
2号转接板的电源是按照原理图取自电脑串口

网友A:
MAX485 SO/DIP封装的1,4脚是RS232信号,6、7脚是485差分信号,LZ接的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么接的啊

楼主:
是不是应该将两块转接板的地线连在一起??

楼主:
这样的连接方式可不可以?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楼主:
高手快来帮忙啊,等了一晚上了

楼主:
睡前最后一顶!!!!

网友B:
这个电路是232转485  那485不能转换成232吧

网友B:
前面说错了,是不是使能这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C:
这个电路合理与否不帮你分析了,我用如下的思路分析一下吧:
1,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忽视的:连接A,B端接错没?
2,如果1成立,那就用一个标准232/485成品模块试验,成品模块有多接口的,几十块钱而已,试验
3,怎么试验,此处省略38字
4,第三步做完了,你会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这个电路合理与否不帮你分析了,我用如下的思路分析一下吧:
1,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忽视的:连接A,B端接错没?
2,如果1成立,那就用一个标准232/485成品模块试验,成品模块有多接口的,几十块钱而已,试验
3,怎么试 ...
引用 网友C:

AB端连接没错,这个仔细查验过了。
而且单独使用这个232-485转换模块可以实现电脑与一个带485接口的设备正常通信(半双工),说明这个223-485转换模块是可以使用,并双向通讯的。
但关键是232-485-485-232这样的连接方式可不可行?

网友D:
电路原理错误,485的pin1应该接RIN 。。。。

网友D:
网上找一个232/485转换器电路看一下,
再说了,这个dd这个便宜,为啥要自己做?

网友E:
用两台电脑试试,看能不能通讯,这样可以确定链路是否正常

网友F:
232有公母头之分,这里会不会有失误的地方?
另外,如果两个头都是公或母的话,建议 连电脑的接产品,接产品的去连电脑,反接一下,试试。

网友G:
加上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提醒,我那两台电脑试了一下,可以半双工通信。这样的话,应该是设备端232的问题,我在查查看。

网友E:
既然链路没问题,那就是设备的接线、软件、波特率这几个了,细心弄下就知道了

网友H:
答楼上,这种232-485-485-232方式是肯定可行的。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你所说的设备的DB9引脚定义,很多时候设备的DB9的收发是交叉过的,原因当然是直连线比交叉线好买咯!:lol

网友I:
一定的注意:
485通讯是半双工的,收发软件一定得注意避开收发同时的情况

网友J:
1、电路是正确的
2、调整一下波特率看看
3、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太有才了

网友K:
公母头问题??

网友L:
两对儿模块应该可以这样用,可以增加两台机间的通讯距离,也可以多机通讯.你先用232把两台机器连通,确认机器的串口没有问题,再把每台机器232口都接上这个模块,应该可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就是单向通讯了,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双向通讯,那就冲突了.

网友M:
你用的什么调试工具,DTR,RTS有没有选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之前没调通,是因为连接过程中有太多的公母头的对接,其中一处存在问题,调整线序后已经可以实现点对多的半双工通讯。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网友N:
与公母头对接无关吧?
双机通讯就得RXD,TXD交叉吧?

楼主:
大家提供的方法,让我缩小了问题存在的范围,自己先是用两台电脑测试发现这种连接是可以的,之后用示波器从电脑端开始逐段往后查,一直查到信号消失处,最终发先了问题所在!!谢谢!!新会员分不多,请见谅!

网友K:
汗 这都和谐,。

网友O:
我晕呀,武汉整形医院嘛、

网友P:
恩 确定你的232工作在半双工状态 要是收发同时进行的话,可以无**常通讯。

网友P:
为什么 无法-正常不能显示呢?

网友Q:
可能的原因:
1、1号和2号转换模块单独用都可以,但时序和沿特性有变形,导致通讯失败,可用示波器看;
2、232-485-485-232这样的连接方式可能不对,你分别分析一下信号双向时,逻辑“0”和“1”和方向的状态,呵呵

网友R:
回复 楼主:

RS485线长的话,匹配下阻抗,可以在从设备AB端并个120欧姆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