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共模运放AD629过回流焊问题!

楼主(2011-06-07):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如下:  高共模运放AD629是不是过了高温后共模误差性能会变差呢?
产品上用到这个器件,在PCB上一过回流焊后,测试发现AD629的共模误差就变大了很多,影响了成品的性能;如果使用烙铁手焊,温度在280℃内,焊接完成后再共模误差就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各位前辈有无遇到类此这样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A:
这是焊料或PCB材质的问题,与器件无关。

网友B:
如果板子相同,是否如3楼春哥说的焊锡存在问题?焊接面是否光亮?使用杂质太多的焊锡,焊接面,暗淡无光泽。
或者是焊接温度时间曲线没有控制好,引起了IC的硬性破坏,你把有问题的IC手工更换下对比效果;当然批量焊接的电阻电容是否品质是否与样机一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是这样的,批量过回流焊就有问题,回来重新手焊就没问题,因为测试指标通不过,要把过了回流焊的AD629拆掉,再用新的AD629手焊上去,就可以了,但是不利于批量生产,问题比较突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前辈,的确应该不是PCB和焊料的问题,做过实验,可以排除了!谢谢前辈!

网友B:
按你这说法你把问题IC重新用手工焊接的焊锡重新补焊下,如果可以就是焊锡的问题,如果不行,就是回流焊过程中的温度和时间没有控制好引起的硬性不可恢复性的损坏。

网友B:
不会是在小工厂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了回流焊的AD629问题率很高,测试不过,拆下来直接做报废料;换要换全新的料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算是小厂吧,而且在两家贴片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再者要是真的很糟糕,其他的料应该也有问题,但是其他的料还好了,没有说性能守影响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过了回流焊的AD629问题率很高,测试不过,拆下来直接做报废料;换要换全新的料才可以。
引用 楼主:

从上面分析就是回流焊问题,时间没有控制好。
你去官方网站找找AD629参数资料,也许是AD629的BUG.
TI的DSP就是这样,一般小厂没有多注意严格控制温度,温度高点片内FLASH就直接报废,废掉DSP的大有。

网友A:
楼主把过了回流焊有问题的器件手工拆下,然后用无水乙醇或洗板水清洗干净,再手工焊到一块新板上,如果没有问题,则说明是焊料或PCB问题(前者的可能性大),如仍然有问题说明是器件因过热变性,将回流焊的曲线重新调整降低温度再试。

网友B:
按春哥的方法试试看,结果记得公布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专门做个实验试试的;另外因为过热导致问题的可能确实是最有可能的,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干预代工厂的生产流程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蛮像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AD629过回流焊出现共模误差增大的情况。如果有那我这个也就不是个个例了,如果没有,那我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B:
这个你可以跟官方的FAE沟通。

网友A:
流程必须了解,如果确实是过温变性,而厂家的焊接流程没有超过器件手册中的规定,那么就是器件不合格,楼主可以要求供应商赔偿,如果超过了器件手册中的规定,那么焊接厂家就应对此负责。

网友B:
ADI中国技术支持中心:
模拟与其他线性产品:china.support@analog.com

楼主:
17# chunyang 不错的想法……

楼主:
18# pa2792 谢了展哥!

网友C:
还有:是不是你发给代工厂的物料有问题,比如没有密封好保管受潮之类的。

而你自己的手里的器件没有问题。

代工厂的流程、工艺一定要跟进。完全交给他们,虽然加工出来的东西看起来一样,但不同厂家千差万别。

网友B:
FAE给的温度要求是:规定最大绝对值是摄氏300度,60秒。
你拿工厂的温度曲线图对照下,也可能MMAX说的一样,你们在物料保存上存在问题。

楼主:
21# mmax 谢谢你的回复。都是卷带装的……密闭不好的可能性真的不大!而且次次生产都会这样啊。

网友B:
估计现在工程部给你的温度曲线,就不是当时焊接时候的了。

楼主:
25# pa2792 是的,就是出了问题后他们问工厂要的,一张纸,很早公司就拿到,原来也是怀疑是温度曲线的问题,但是他们看了也说不是,就是认为温度是正常的……我要只是想扫描后传上来,有助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其他工程师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楼主:
AD629的问题还有那位前辈遇到过呢?

网友D:
AD629是仪表放大器,不是什么高共模运放。

另外,AD629的仿制品比较多,拆机件,翻新片多如牛毛,你先确定你是全新原装再讨论吧。

确定你的货源!!!

网友E:
看下你的炉温曲线

网友A:
AD629是仪表放大器,不是什么高共模运放。

另外,AD629的仿制品比较多,拆机件,翻新片多如牛毛,你先确定你是全新原装再讨论吧。

确定你的货源!!! ...
引用 网友D:

翻新货和山寨伪劣货确实要小心提防,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楼主:
31# chunyang 这个我可以保证是新料,正品……

楼主(2011-07-11):
30# liuyu305 温度曲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只是想知道温度是否会对IC的精度造成影响……

楼主(2011-09-08):
很想告诉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可惜还没有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