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1-06-07):
请大家帮忙看看 要做一个IRF540的驱动电路,PWM波的最大值为5V,要MOS管栅极加到10V左右,有一个驱动电路 可是输出值一直最大值都是4V多些,麻烦看看哪里有错误~~谢谢

网友A:
此电路输出最大值为输入信号正峰值再减0.7V,若输入信号正峰值为5V,输出最大值约4.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PWM波输入的就是5V,Q2集电极加了10V的电压,该怎么改才能使输出10V呢?

网友A:
3楼:
在Q2Q3之前加一级共发射极放大。不过这样输出与输入反相,如果要保持同相,需要加两级。

楼主:
不知您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下?
4# maychang

楼主:
OK!!
6# 谈的元

网友B:
哪来的MOS管?

网友B:
PWM高电平的时候Q2导通,低电平时Q2Q3不是都截止了吗

网友A:
8楼:
MOS管没有画出来。MOS管门极接在OUT处。

9楼:
首帖图PWM信号为零时Q3不会截止,因为OUT端电位不会低到零,而是大约0.7V。

网友C:
我刚才完成此电路实验!我的是用多级驱动的,如果你的MOS管要求工作在开关状态,所有三极管对管也需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做法是,你需要再加一级电路。增大PWM的电压幅度! 你的输出电压为4V。我估计你的PWM幅度最多是5V?可以加大三极管(8050)基级输入电阻为1M。记住所有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或截止状态!

网友C:
电源可以接±10V

网友D:
对,电源应该接10v

网友E:
TTL信号推MOS, 图腾柱前面还需要电平转换器,可用两级反相器解决

网友F:
不太了解啊关于这方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