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8运放增益请教

楼主(2011-06-07):
请教个运放的问题。我用4558做音频信号的放大。但是后端实际放大后输出的值与按照运放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不一致。
   见附图,请高手些帮指点一下,我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该怎么计算的?
我按照运放的公式如下
根据虚短和虚断的原则
Uo=(1+R49/R52)*6V-(R52/R49)*Ui
但我实际测出来放大了又9部左右。和公式不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反向放大3.3倍,你计算直流干嘛?

楼主:
2楼 你好!
不用算直流,那输出放大倍数=R49/R52=33/10=3.3吗?
那反馈上100P的电容,和加在正输入端的6V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R49换成47K的就OK乐

网友B:
R50也是一样

楼主:
5楼 感谢回复
我还是不明白 R48 和R50 换为47K  是指什么OK
换成47K,放大倍数是多少呢? 是47/10=4.7倍吗?

楼主:
再等详解。谢谢! 急!

网友C:
这个4558放大音频的电路很常见,增益就是R49/R52、R50/R43。
TI和圣邦微电子都针对这个应用推出了新型的放大器,DRV603/SGM8903,内置charge pump,5V供电即可产生3Vrms,整体电路成本要比传统4558低,尤其是省掉了12V的电源。SGM8903与DRV603完全兼容,外围电路也基本相同,系统更容易调试过标准。

网友D:
lz算的时候怎么没把电容算进去呢?

楼主:
谢谢,到时候了解一下 更换试试

楼主:
10楼, 你好
电容作用是什么,怎么算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容是用来限制高频增益的

网友F:
有点复杂,学习了

网友G:
搞得这么麻烦干啥,直接用SGM8903就行了,也不需要太多调试,整体BOM算下来差不多有问题我来帮你们解决lishoupengroc@hotmail.com

网友H(2015-10-14):
请教电容的取值是靠经验值还是具体怎么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