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ART1,USART2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USART1,USART2使用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我用USART2能够发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把相关配置改为USART1之后就不能发数据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查自己的问题吧,可能哪边疏忽了。检查时钟有没有允许USART1,引脚配置对不对等等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USART1,USART2 没有区别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说二者在使用上没有区别 ?
你的意思是说USART1,USART2 没有区别 ?
你的意思是说USART1,USART2 没有区别 ?

网友B:
最大可能是时钟没开,或者是管脚没有重映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清楚你具体什么型号,但是USARTx基本相同的,主要先排除外设时钟忘记使能,引脚不对的问题

网友:
时钟,中断初始化,管脚配置,建议最好先用查询法之后用中断法

网友D(2017-09-16):
出现同样的问题,串口助手用usart2可以,usart1不行,配置没错,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