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管子,速度越快越好

楼主(2011-06-07):
要做一个高速脉冲信号的放大,第一级需要一个高速、低噪声的管子。

多快?上升时间最好能小于1纳秒。我觉得这可能已经快到现有器件的极限了,所以你们就捡快的推荐吧。tr在5ns以上的就不用想了。

关键是速度要要快,噪声可以作为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当然,最好能在1dB以内。

楼主:
这么快,应该主要是JFET和MOS管对吧?

后面肯定还要放大,所以顺便给推荐几个高速的三极管。这个可以要求相对放宽一些,但必须能对付纳秒级的信号。

网友A:
看信号多大幅度,你把他当数字信号对待还是当模拟信号对待了。

楼主:
这个应该看作是模拟信号。输入信号的沿非常陡,可以达到0.5ns,要求放大后沿要尽可能陡。

输入的尖峰脉冲的最大值应该是毫伏级的,几毫伏到几百毫伏。

网友B:
你想用单管? 然后后面在接着用单管继续放大?

比选择运放好吗?

网友C:
根据tr=1ns,可得信号带宽=1/(pi*tr)=318MHz
楼主可以直接使用常见的2SC3355/3356/3357
3356典型参数:
Low noise and high gain : NF = 1.1 dB TYP., Ga = 11 dB TYP. @ VCE = 10 V, IC = 7 mA, f = 1 GHz

网友D:
家电里用的常见管。

网友E:
6# bbyeah 这位前辈,管子的快慢,是不是主要考虑它里面寄生电容和电阻的大小?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就不能这么理解了。这些参数都是在放大状态下的。

楼主:
你想用单管? 然后后面在接着用单管继续放大?

比选择运放好吗?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运放慢,快的运放贵。

运放的已经做出来了,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压缩成本和提高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就不能这么理解了。这些参数都是在放大状态下的。
引用 网友F:

对头。就是要tr非常小。1ns以内,尤其是第一级放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要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G:
上升时间最好能小于1纳秒,1/3=0.3ns,截止频率3G?

网友H:
都不上道, 这个要动用雪崩三极管,如FMMT413,415,417

楼主:
都不上道, 这个要动用雪崩三极管,如FMMT413,415,417
引用 网友H:

试试。算是提供了一个思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是要工作在开关状态?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就是个数脉冲的电路,但这个脉冲非常尖。

先把脉冲放大,然后给比较器,比较器再给数字电路。现有的是这么做的。

楼主:
都不上道, 这个要动用雪崩三极管,如FMMT413,415,417
引用 网友H:

雪崩管都需要很高的电压吧?一般都是百伏级的。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电源电压最多只能给到15V,而且体积和重量要求的比较严,再加上升压电路可能会达不到要求。

早晨又去问了一下。

楼主: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搜索引擎,我给参数,它帮我找需要的器件?

网友G:
不是有ecl的计数芯片吗,几个GHZ频率没问题。

楼主:
不是有ecl的计数芯片吗,几个GHZ频率没问题。
引用 网友G:

就是想不用芯片,用分立元器件搭个成本更低一些的。

用芯片做的电路已经做出来了。

不过你也提醒了我,我会注意一下ECL技术。

楼主:
其实我觉得前面的表述是有问题的。这个电路最后的功能其实不是对尖峰脉冲进行计数,而是测量脉冲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I:
水管 粗水管,三峡出水口口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