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个便宜的low offset的运放

楼主(2011-06-07):
外形希望和TSSOP-14的LMV324相同
输出是rail to rail的

网友A:
失调电流没有限制?

网友B:
LMV344可以在typical状态下达标
0.25mV+1.7uV*40
供电电压和轨对轨放开的话可以选择的就多了
总的说来对于MOS运放来,Vos,max也达标除非使用调零否则很难

网友C:
不需要使用调零就可以,请参考SGM8584,Vos 最大110uV,温漂150nV/°C,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不过价格可能要比LMV324高一些,规格书放在这里供参考:

楼主:
我也找到这个了SGM8584,还有SGM8554。
不过淘宝上完全没有卖的。。。

网友C:
SGM8554性能要比SGM8584好很多,相应的价格也要比SGM8584贵些。
这些器件可以直接找圣邦微电子原厂或者代理商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