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半功率控制的LED恒流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5):
LED需要横流驱动,全功率时有一个恒定电流I1,半功率时,那个驱动电流为I1/2,这就是半功率。

网友B:
P=I*I*R
如果R简化基本不变的话,半电流似乎是四分之一功率

网友C:
LED
原件是恒压的~~类似齐纳管~~~不是电阻~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P=IU,横流驱动。U不变(加在LED串两端电压不会变化)电流变为原来一半,功率也就是原来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