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后,单步时或运行到指定光标,都不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07):
我的意思是去掉一些位变量.(去掉一些bit)程序能正常初始化和单步了.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A:
搞飞机了?

首先你确定不去掉时,编译通过了吗?

网友B:
要看该光标位置有没有代码、代码有没有被优化掉

楼主:
编译通过了,我去掉一些位变量或整数变量,又正常。好像定义位变量或整数变量多了或且定义有什么冲突呢?

网友A:
编译通过了,我去掉一些位变量或整数变量,又正常。好像定义位变量或整数变量多了或且定义有什么冲突呢?
引用 楼主:

编译是完整通过还是有警告通过!?

如果是没有任何问题通过,则按照4楼的方式查问题即可。

另外,在C方式下,尽量不要用那种类汇编模式的单步调试,因为你根本搞不清那些被优化掉了。

楼主:
用的是C8051系列,一问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是看门狗复位引起.发了个STARTUP.A51.我不知怎样连接上?以前做汇编的.C刚学.还望大家指一下.

网友A:
看门狗的溢出时间难道不能调吗?

上电后立即调一下不行?

网友C:
C8051里面好多例程,上电就把狗杀掉,两句话的事情,你找找试试看看

网友C:
启动文件,可以放在安装程序的目录里面替换以前的。

楼主:
**的,技术支持说这个启动文件是C8051F410还必需的.不然狗复位.可我加入启动文件编译又出错.技术支持在他机上可以.估计是集成环境的问题 .我是评估版的.谁有完整版的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楼主:
8楼: 看门狗的溢出时间难道不能调吗?

上电后立即调一下不行?

应该不能.

网友C:
别要完整版的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下载个和谐的keil,然后把C8051F的驱动包安装下,就可以在keil下面用了。
以前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您说的是对的.是KEIL有问题.换了个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