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

楼主(2011-06-07):
关于0^0:

设有函数 Z = f(x,y) = x^y。显然这是个R^2 映射到 R 上的二元函数。现在考察此函数在 R^2 中点 (0,0) 上的“极限”问题。二元函数的极限分二重极限和二次极限之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若仅提“极限”二字,则意指二重极限——即按任意方式接近 (0,0) 点时所得到的Z的极限(如果存在的话)。与二重极限不同,二次极限则是分别先后对 x 和 y 求极限(二次极限次序不同结果可能不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若二重极限存在,则二重极限和二次极限必然相同(此时二次极限的次序将不再重要)。反过来看,此也可以用来判别二重极限不存在的依据(注意,不能依此判定二重极限的存在)。

回过来看 Z = f(x,y) = x^y 在点 (0,0) 上的二次极限:

   lim[x→0;y→0] x^y = 0              (先求x→0,再求y→0)
   lim[y→0;x→0] x^y = 1              (先求y→0,再求x→0)

由于 f(x,y) = x^y 在 (0,0) 点上的二次极限不同,所以可以判断其二重极限不存在。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 0^0 本来就是个不定式。不定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具体取值取决于极限“路径”的选择。下面就来讨论 0^0 的“可能取值”:

设 y = A / log(x),其中 A 为任意常数。显然当 x→0 有 y→0,这是一条接近(0,0)点的路径。代入 Z = f(x,y) = x^y,两边求对数(log),得:

  log(Z) = (A / log(x)) log(x) = A

显然,沿此极限路径逼近点 (0,0) 所得极限值为:

  Z[(x,y)→(0,0)] = 10^A

由于 A 为任意常数,则 10^A 为任何正常数。加上 0 则其全体为非负常数,即不定式 0^0 的可能取值为任意非负数。

网友A:
我来推导 0/0 是不定式

假设: y=Ax
则 lim[f(x,y)] (x=>0,y=>0) =  Ax/x = A
所以,0/0的极限可能是任意实数。
不。。是复数也成立。 :lol

网友B:
支持HWM老师讲课,顶~~~

网友C:
顶HWM老师!

123jj 忽悠 功力强啊:lol

“0^1 = 0^(1-0) = 0^1 / 0^0 = 0 / (0/0) = (0 * 0)/0”

上面这个算式不成立,第一步就错了,拆分成定式和不定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类似于那个三角形的问题:经过移动后多出一块面积,偷换概念,用谬论证明真理,只能得到谬论。

网友D:
以上答案都不占同!
0^0以及0/0,有不同的值都是说(左边的0‘)与(右边的0’)趋向于0时的速度不同时值是不同的。
如果趋向于0的速度相同结果因还是1,而原题讨论的都不是用一个非常非常接近于0的数来讨论,直接讨论的就是0这个奇点!
你说的这些极限求值大家都还记得一点,可是你这样的算法我不认同!

网友B:
呵呵!

论坛太死气沉沉了,难得有个话题,大伙可乐一乐~~~  :lol

上次的色环门最后演变成了吵架斗口水~~~ :L

这次的O^O门俺力挺OO做裁判,以示公证~~~  :victory:

网友B:
这倒是有点那个——忽悠了....

既然已经弄出个 0/0 了,还敢往下玩? 居然还可以将 0 当球来上下翻飞?

如此不如这样来的简单点:

1 X 0 / 0 = 0 / 0
引用 楼主:

还是HWM老师牛X,比俺还会忽悠了....  :victory:

网友E:
听课,复习一下高数!唉~想起阿南的帖了..

网友B:
盆友们,标准答案在LZ位,听HWM老师讲解 !

其他的都是在 ....

楼主:
to 6L:

这里不存在“答案”,只是“分析”。

本来,凭空讨论不定式的值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的结果,否则就是“定式”了。但“不定式”却是《微积分》的灵魂所在(极限概念),这玩意儿若能仅用一个“值”来表述,那不是太简单了吗?

网友F:
看见灵魂两字就眼前一亮 我就喜欢找魂:P

网友G:
HWM老师,您的Id号的意思是高宽调制的意思吗:lol

网友H:
顶 HWM.

如果 y > 0, x^y 的不会是任意非负数, 而肯定是在 [0, 1] 区间内。
如果 y < 0, x^y = 1/(x^(-y)) = 1/[0, 1], 范围为 [1, infinite]

y = A / log(x) 的假设只对特定区间有效, 因为 x -> 0 时, log(x) 为负值, 致使 y 为负(假设 A > 0)。

网友H:
当 y > 0 时, 由于 y = A / log(x), 则 A < 0. 因而从 Z[(x,y)→(0,0)] = 10^A 得出  10^A = 1/(10^(-A)) <= 1, 所以区间为[0, 1].

当 y < 0 时, 则 A > 0, 10^A 的区间为  [1, infinite]。

结论是: 0^0 的取值范围取决于 y 的逼近方向。

网友B:
highgear老师正解! 学习了~~~

网友B:
HWM老师,您的Id号的意思是高宽调制的意思吗:lol
引用 网友G:

凡是论坛上ID号以H打头的,都是数字电路中的高电平1, 电平已到高位极限,水平当然也到高位极限,典型例子如:HWM老师,highgear老师~~~  :lol

网友G:
18# 123jj 了然,原来高手都是‘H’ 辈的:lol

网友B:
18# 123jj  了然,原来高手都是‘H’ 辈的:lol
引用 网友G:

那当然,依次类推,凡是论坛上ID号以L打头的,都是数字电路中的低电平0, 电平已到低位极限,水平当然也趋于0,比菜鸟还菜,二姨家高手如云,因此,你在论坛上找不到ID号以L打头的~~~  :lol

网友B:
祝LS的盆友,早日梦想成真~~~  :lol

网友I(2017-06-23):
为了数学上的一致性和方便性,近期的观点是最好令0^0=1

网友J:
这倒是有点那个——忽悠了

网友I:
看看这两个计算器是怎么忽悠滴:

网友I:
Google计算器、WINDOWS计算器,还有很多其他计算器Casio什么的,都显示0^0=1,而0/0=Error或者"Result is undefined"(如图)。这似乎说明0^0=1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而非忽悠。

网友I:
下面看看Donald Knuth大神怎么忽悠说0^0应该等于1的。

Donald Knuth得过图灵奖,写过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斯坦福教授,有个中文名叫高德纳,据说是姚储枫教授邀请他访问中国前给取的。在1990年代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Donald Knuth随手写了篇小**叫做Two notes on notation。大概就是介绍两个数学符号的使用问题。里面提到了0^0的争论。大意是:

.....
Guillaume Libri在1833年发表的一篇**在数学界激起了涟漪,因为它掀起了0^0是否有确定值的争论。虽然绝大多数的数学家同意0^0=1, 但是大牛Augustin-Louis Cauchy在其1821年出版的书中却将0^0与其它诸如0/0,∞-∞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归类为不定式。Guillaume Libri对0^0=1的证明完全不能让人信服,于是Libri的证明在1834年遭到了一个署名为大“S”()的匿名人士的攻击。(顺便插一句,这位Libri老兄曾干过一大票买卖。虽然贵为意大利伯爵(Count, 可见要封侯的话,必须要会算术),不差钱,却从法国图书馆带走数万册珍贵的书籍和手抄本,然后投奔英国,话又说回来,窃书不能算偷,更何况拿走的还是学术类书呢。

1834年,August Mobius(就是那个把裤腰带的一端扭转180度再连上就把腰带变为无内外两面之分的莫比巫师带的那位),首先用其老板的说法为Libri辩护,基本上就是说当x从正向趋近于0的时候,x^x趋近于1。这倒是没错,可这老兄又进一步胡乱发挥,企图证明当x从正向趋近于0的时候,如果此时f(x)和g(x)都趋近于0, 则f(x)^g(x)趋近于1。唉,这个凭直觉就觉得条件放得太宽松。果不其然,前述那个匿名的大“S”在1834年的后面一期杂志上狠狠地酸了一下Mobius,“你有没有听说过诸如f(x)=e^(-1/x)和g(x)=x这样的函数?!”。最后,被打了脸的Mobius只好在其所发表的论文集中偷偷地撤下了那篇挺Libri的**。这样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停在那儿了,很明显,结论是0^0的值不定。

但是,非也、非也、非也......,重要的事情说一万遍!任何希望二项式展开定理对于非负的整数n成立的人都必须相信0^0=1,因为当我们将x=0和y=1带入上式时,左边为1,而右边为0^0。

再说,空对空的映射个数就是0^0,也只能是1啊。

另一方面,当f(x)和g(x)独立地逼近0时,我们并不能预知0^0的极限值,从这个意思上Cauchy将0^0当作极值未定也有道理,它与0+0=0比,当然显得较为不确定。Cauchy和Libri都算对吧,但是Libri和挺他的人比如Mobius等并不明白为什么真理其实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完成Mobius没有完成的任务,1977年,Rotando和Korn证明了,如果f(x)和g(x)是在x=0处解析的实函数,就是能展开为泰劳级数(注意:无限可微还不够充分),则当x从正向趋近于0的时候,则f(x)^g(x)趋近于1。

下面是原文摘录:

附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面看看Donald Knuth大神怎么忽悠说0^0应该等于1的。

Donald Knuth得过图灵奖,写过The Art of Computer  ...

给个帖子算是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7160-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依次类推,凡是论坛上ID号以L打头的,都是数字电路中的低电平0, 电平已到低位极限,水平当然也 ...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依次类推,凡是论坛上ID号以L打头的,都是数字电路中的低电平0, 电平已到低位极限,水平当然也 ...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依次类推,凡是论坛上ID号以L打头的,都是数字电路中的低电平0, 电平已到低位极限,水平当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