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频振荡有个问题困恼很久。。。。

楼主(2011-06-07):
关于自激震荡,我们都知道要满足相位相加是2nπ。图中三极管放大后相位180°,为什么谐振时候他能自激震荡????相位和满足2nπ吗????

网友A:
“图中三极管放大后相位180°,”
这是图中(1)端对(3)端来说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2)端接发射极,(3)端与(1)端之间恰为180°。

楼主:
楼上回复有点理解不了,我算新手一个,电容电感输出都会改变输入信号相位。真不明白为什么LC网络谐振了他就改变180度,能否用公式推导下

楼主:
其实我搞不懂的是电感的电压跟总路的电压有没有相位差。我知道电感的电流跟总路的输入电路有相位差的关系。当然电容的电压跟输入电压有相位差 ,流经电容的电流跟输入的电流呢?????

网友B:
先画个交流等效电路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