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为什么我从USART2数据寄存器里面读出的值都是零?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是零?

网友:
那不是0 0  查asc码就知道那是空白的意思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你在stm32f10x_it.c文件下没有包含#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这个头文件。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a'); //发送一位数据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b');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给你个我写的简单的中断函数 关于配置你自己查资料吧  记住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