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直电容之后加信号就有输出,在之前加就没输出?

楼主:
在我的模拟通道的板子中,当输入信号为大信号(3V vpp)时输出就正常,当输入信号为100mV vpp时就没有输出了,必须把信号放到隔直电容之后才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如图,输入信号经过四路的模拟开关MAX312,使用时选择的是第一个通道,即AC输入,就出现了上述的状况,如果把信号加在隔直电容后级的任意一个地方就都有输出

网友A(2011-06-08):
用数字电路的思维去设计模拟电路与用模拟电路的思维去设计数字电路的区别在于:信号传输的可靠性与信号完整性之间的矛盾

楼主:
2# RGB123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