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cd4040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11-06-07):
请问各位,cd4040这个芯片的驱动能力多大,输出能不能驱动10mA的负载!
我是把CD4040输出端接一个光耦的输入端作为控制信号,光耦用5V电源,串联的电阻为510欧姆,问下这个方案能否行得通!

网友A:
CD4040的输出达不达到10mA,这个就得多看datasheet文件,里边都有明确得数据。

楼主:
如果用它来驱动10mA的负载电路是不是会有问题,CD4040会损坏吗,

楼主:
我用的是MC14O4OB,而且只用了一个输出管脚,本人做了下试验,把MC14040B的输出管脚把它的输出管脚直接接上个50欧姆电阻,电源5V供电,让其最后一个输出脚一直输出搞电平,理论上有100mA的电流了,也不会使MC14O4OB输出脚损坏!可是用在我的电路上使MC14O4OB损坏的原因,我把MC14O4OB没有到的输出脚悬空的,clk端和MR端直接接到单片机口线上的,MC14O4OB怎么会坏的呢,搞不清楚什么情况,看到资料上讲MC14O4OB 的IO输出电流可达到10mA.而我用的驱动电路只有8mA左右,

楼主:
请各位电路分析高手指点,问下有没有相关电路设计例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B:
不超过极限参数的不会损坏,但工作条件可能被破坏,参数请看数据手册。芯片过载会发热,只要没发热,一般不会因过载损坏。另芯片损坏的原因粉多。

楼主:
想不懂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了几百套坏了3-4个MC14040B,我用单片机口线输出后,接到MC14040B,通过MC14040B输出控制我的光耦导通,光耦限流电阻用的是510欧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几块板子上的MC14040B没有输出了,更换新的好了,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B:
考虑下有没有漏电之类的原因。

楼主:
应该不会,换了个新的MC14040B就好了@
想不懂什么原因导致损坏MC14040B,搞的真的很可怕,生怕出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不能上图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现在发现MC14040坏的比较多

网友D:
你买的MC14040B是不是水货?

楼主:
哎,搞得我后悔了,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用MC14040B搞这个产品,我当初考虑到为了避免单片机口线抖动,导致我的产品勿动作,可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之前类似的电路用过很多,芯片也用过很多,都没出现过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搞的很郁闷!

网友E:
光耦只要5mA就够了啊

楼主:
我用的是p521的光耦,导通限流电阻用的是0603 5.1K的电阻,电压是5v,导通电流大概在10mA左右,不会是这个电流大,我用MC14040B计数器输出驱动,容易烧坏MC14040B的输出端吧!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MC14040B,觉得怎么样!

网友F:
为什么没有实测一下光耦驱动的电流?先看看能不能达到光耦的要求,然后再考虑驱动端要不要接芯片。

网友C:
回复 网友E:

5ma不一定行,CTR变化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