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输出程序

楼主(2011-06-07):
为什么程序开头都要定义这些?
uint16_t CCR1_Val = 500;
uint16_t CCR2_Val = 250;
uint16_t CCR3_Val = 250;
uint16_t CCR4_Val = 125;
直接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中的CCR1给如定值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c语言写程序最大的好处在于移植 另外uint16_t CCR1_Val = 500;这样写的好处就在于 改数值的时候很方便,这是我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