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原来单片机这么好搞

楼主(2011-06-07):
总看到抱怨单片机难搞,赚的不够多,挺同情的

最近也遇到烦事,有个以前笨蛋留下的烂摊子,说来就是串行收发,收到数据在液晶上显示显示,再有几十个参数设定,考虑点比例系数之类,一个什么32搞的,表面的毛病是操作不**,其实是方法差劲,全局,局部,静态变量用的都不够用喽。

被合作方念叨的烦啦,只好试着重搞,看着原来烂摊子和陌生的开发工具,着实停了十几天,逼到没办法,下手摸索乱糟糟的开发环境

原来这么简单,修改,运行,再修改,再运行

靠,一下午,还出去溜达一会,主要显示基本起来啦,嘿嘿

设定估计麻烦点,如法**制好啦,反正给对方说要10天,怎么也搞定喽

网友A:
haha本来就很简单嘛

网友B:
再简单的事情也不能麻痹大意。做技术的,切忌这种心态。10天能弄出一个东西,至少还要有100天的测试和稳定期。否则就是,你又弄出一个烂摊子,后患无穷。

说单片机简单,如果把板子连续拔插1000次电源,间隔1秒钟,看它能不能启动。我担保这个测试让至少两成的所谓单片机产品歇菜。

网友C:
再简单的事情也不能麻痹大意。做技术的,切忌这种心态。10天能弄出一个东西,至少还要有100天的测试和稳定期。否则就是,你又弄出一个烂摊子,后患无穷。

说单片机简单,如果把板子连续拔插1000次电源,间隔1秒钟, ...
引用 网友B:

有一项这样的测试(电表)
INFLUENCE OF POWER FAILURE

(1)
Test shall be performed by applying the power of switching (ON status) for 10 times at 1 second interval at the rated frequency and rated voltage to check the display of watt-hour (measuring data).

The current circuit shall be opened during the test.
(2)
Test shall be performed by not applying the power of switching (OFF status) for 1 cycle time of the rated frequency at the rated frequency and rated voltage to check the display of watt-hour (measuring data).

The current circuit shall be opened during the test.

楼主:
再简单的事情也不能麻痹大意。做技术的,切忌这种心态。10天能弄出一个东西,至少还要有100天的测试和稳定期。否则就是,你又弄出一个烂摊子,后患无穷。

说单片机简单,如果把板子连续拔插1000次电源,间隔1秒钟, ...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指教

发这帖子明显是玩笑,搞单片机的难处还是了解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应用环境,仅价格成本就让人很挠头,要么很久不搞啦

网友D: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公司呢,让我练练!还要人不?